懂行的来看看,这个180000UF电容的真假鉴别?

楼主(2023-05-19):
今天亲身实验,用1mA恒流充到此电容两端的电压升到10V,用时190秒(手机计时)。此电容的实际容量是多少UF?
(前天实验过用1mA恒流把2600UF的电容组充到10v用时25.8秒,证明此法可行。为何充这个18万UF的大电容会降容这么厉害?是假货呢还是此法不适合测这种大电容的容量???)

按理计应该以1mA恒流充电1800秒左右才能充到10V呀!

请各位有经验的坛友讨论一下。

今天又测了一个2.2万UF的,1mA恒流电到10v,用时146秒,实际容量为1.46万UF,约为标称容量的六成左右。

如果排除了虚标的话,我有下图的猜想,不知道对否?(特大电容的端压与容量的倒塔形关系,图4)

测试电路图如下(图5),充到容压升到10v时候停止计时(秒为单位)。
希望有条件做这个实验的热心人也做一下这个实验,并反馈上来,利益大群哈。(我没有专业电容测试仪器,所以只能求助万能的坛友出手了,拜托,感谢!)

网友A:
是恒流1ma冲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恒流1ma冲的吗?

对,就是恒流1mA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恒流1ma冲的吗?

就算商家作假也不应该假成这样离谱吧,大约相当于标称容量的十分之一。奇怪呀!

网友:
早衰了,女的看妇科,男的看男科

网友:
会计算的来吧。
看看的路过。

网友B:
电流大点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点儿试试

电流大点也没用,即使它漏电,用的时间会加长的,不会减少。

网友:
看不出来,好像不错

网友:
看起来的确是有点问题,不打开看看也无法解释

网友:
虚标的应该是

网友:
太深奥的理论

网友:
估计是坏了,

网友:
i*t=c*v,0.001*190*10≈0.18*10,比理论快10倍,电容要么假的,要么衰减了

网友:
容量没有错,是1.9微分法。

C=Q/V  Q=It

所以 C=It/V=(0.001X190)/10=

网友:
容量没错,是1.9万微法

C=Q/V   Q=It

所以 C=It/V=(0.001x190)/10=0.019(法拉)=19000(微法)

你的测量也没有错

19000是2600的7.3倍,充电时间190也是25.8的7.3倍,没毛病。

网友:
充电电流1ma, 漏电电流0.9ma

大电容用1A来充

网友:
是真的 一看品牌是正品 而看体积有那么大 毕竟才50V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