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冷库维修,漏氟问题

楼主(2023-05-19):
昨天接到电话镇上屠宰场的冷库不制冷了,今天上门维修,检查发现高压低压都是0,判断漏氟,加点R22进去检漏,发现是低压表铜管喇叭口漏,压缩机位置喇叭口,然后检查分析原因要么震动大要么质量问题,开启压缩机发现确实是震动大,压缩机减震胶螺丝松动造成的,骑车去买了螺纹胶,上好螺丝,捡了一节空调6mm铜管,重新做喇叭口,用10mm铜管套进去焊接好,抽真空加氟20kg左右,试机正常半小时零下17度多,回气管结露高低压力正常,用时2小时。

网友A:
一个冷库要加多少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冷库要加多少氟呀

一般铭牌上或压缩机上有标注加注量。
整机铭牌

压缩机铭牌

蒸发器冷凝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冷库要加多少氟呀

看机组多大

网友: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么大压缩机

网友:
20公斤氟也要不少钱了,虽然是R22

网友:
这压缩机个头真不小

网友:
震动过大疲劳断裂?这个结构,估计以后还是会有可能出现震动断裂,这个压缩机结构自身的震动造成,底座的减震只能固定缓冲一部分

网友B:
我们这冷库都是液氨压缩机,山东沿海小城市

网友:
操,标的240KG

网友:
这得加不少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冷库都是液氨压缩机,山东沿海小城市

我觉得也应该是用氨的,没怎么听说大机组用氟的,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