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 433 接收器 遥控器 问题

楼主(2023-05-19):
现在这个是点动模式,有没有大神能改成四个按钮或者三个按钮也行,改成自锁,按下按钮灯亮,

网友A:
一是接收板是否有双模式选择,如果没有,就只能在控制板上动文章了,自行修改下电路可以实现的

网友:
自锁应该安排在接收电路里,发射如果自锁电池将耗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接收板是否有双模式选择,如果没有,就只能在控制板上动文章了,自行修改下电路可以实现的 ...

大师,我的433遥控器,上键学习不了,但是老遥控可以用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很简单啊

网友:
这垃圾控制不是电动门的控制器吗,买个新的20块包邮,何必呢。真的

网友:
您拍照把小板单独拍一下,尤其是芯片型号还有跟大板接口的那些字母,那样才好让别人给你出主意啊

网友:
控制程序肯定是写在接收板里的。而且大概率是一次性烧录的,就是芯片写进去之后, 不能重写的,要紫外线擦了再写。。或者就不能再写了。所以可改性非常低,不如整个换了。

网友B:
从原理上讲应该很简单的,找一个点动自锁的模块,把原来点动到继电器的脚断开,串在中间就行了.
这个应该是个卷帘门上吧,电动门上的好像继电器部分在主板上,去年公司电动门换主板我也把旧的拆走了,计划是改到宿舍的灯上(目前只在宿舍门口有个开关,离床太远,晚上有点麻烦),但以自己的技术感觉有点难(按道理来讲,开关(升降)这两个钮应该是带自锁的,毕竟使用时都是只按一下的),与其折腾这个,不如十几块买个成品的单路墙贴无线开关更实用些。

网友:
质量太差了,重新买一个吧,不要浪费精力,有空睡睡觉

网友:
蓝色继电器那一路就是自锁!其它的是点动,有能力搞得定软件的就可以自己随便改模式,硬改要看花的精力值不值,(比如弄个锁存什么的)!另外这个所用电路应该是号称有百万组编码的学习码方案,其实和2262这类固定码基本没有区别,一秒钟就解了,用玩具上尚可,其他方面没有意义,当某一天发现自家的门自己没操作自动开关,也不要觉得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上讲应该很简单的,找一个点动自锁的模块,把原来点动到继电器的脚断开,串在中间就行了.
这个应该是 ...

这种类型的控制器,锁键那一路都是自锁,其他的开启 、关闭都是点动,升降都是启动后电机内部的继电器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