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通大电流直流电的方法加热 来拆ATX电源等的高频变压器 个人觉得更容易

楼主(2023-05-20):
通大电流直流电的方法加热 ,比如5A,电压自己调下,合适的电流,合适的温度。这样内部升温,个人觉得更容易,更容易化漆。

来拆ATX电源等的高频变压器

楼主:
各个线圈的电阻很小,所以要用可调电源调电流

网友:
这会冒烟的吧

网友:
我用的是白炽灯加一个易拉罐。使用直流加热线圈有空尝试尝试。

网友:
这是猜想!直流只能使线圈发热!磁芯被动加热,不如高频交流,
电磁炉都比这个靠谱

网友:
没有溶媒溶解?

网友:
掌握不好容易烧坏

网友A:
线圈内阻小,就算5a,电压不到1v,功率也不够吧,还是要么高频,要么用热风枪吹,热风枪温度调到最低,风速略大,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
易拉罐剪开当锅,放变压器加水煮,受热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内阻小,就算5a,电压不到1v,功率也不够吧,还是要么高频,要么用热风枪吹,热风枪温度调到最低,风速 ...

又学到了一种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把变压器放水里煮也一样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内阻小,就算5a,电压不到1v,功率也不够吧,还是要么高频,要么用热风枪吹,热风枪温度调到最低,风速 ...

很有道理!

网友:
水煮  或  热风枪吹

网友:
对原线圈有损,如果全重绕可必这麻烦

网友:
热风枪吹,靠谱点

网友:
真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我都是用水煮

楼主:
水煮,让线圈内部都进水,不好啊,,,这个我实验过。

热风枪也实验过,温度不容易进去。

220V交流接灯泡,有风险,没有实验。

楼主:
https://m.toutiao.com/is/UrtFotR/  - 今日头条

能不能看到别人的视频?

网友:
水煮好些,多煮一会,让他热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