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节气门清洗需不需要拆下来

楼主(2023-05-20):
1.5手动自吸,从去年开始大明显感觉升到3档后加速一顿一顿,就像是踩下油门,再扔掉油门那样。
然后自己换了一套便宜的镍合金火花塞,就正常了,但行驶了几百公里又出现了,心想是不是深水区的火花塞质量不好,又换了一套NGK的铱金,这次行驶了有3千公里又出现了,这次准备清洗一下节气门试试,有人说节气门要拆下,不要让清洗剂和油污进人进气管道,有人说直接喷就行,到底有没有必要拆下,请教各位。。?

网友:
当然拆下来好了,可以处理的更干净

网友:
最好拆下来洗。

网友:
小洗不用拆。拆下来主要洗怠速马达

网友A:
节气门不需要清洗,所谓清洗都是智商税。更不需要拆下来,如果实在觉得脏了,可以把那个喉箍打开,用卫生纸擦一擦。加速顿挫应该清洗喷油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节气门不需要清洗,所谓清洗都是智商税。更不需要拆下来,如果实在觉得脏了,可以把那个喉箍打开,用卫生纸 ...

餐巾纸擦?刀刮都难下来,用了清洗剂都要泡一会儿才能一层一层的溶解下来,更别说停留在气门板背面的积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餐巾纸擦?刀刮都难下来,用了清洗剂都要泡一会儿才能一层一层的溶解下来,更别说停留在气门板背面的积碳 ...

废气循环有问题了

网友:
一般不需要清洗  如果必须清洗的话拆下来用化油器清洗剂喷洗就行了  千万不要刀刮或砂纸打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餐巾纸擦?刀刮都难下来,用了清洗剂都要泡一会儿才能一层一层的溶解下来,更别说停留在气门板背面的积碳 ...

我的车开了二十几万公里,节气门上没见过什么积碳,背板上有的只是灰尘,曲轴箱的机油挥发经过曲轴箱通风管窜进来沾在上面,节气门就起一个进气的作用,空气通道而已,不是燃油的通道,也不是废气的通道,积碳从哪里来的?

网友:
车辆顿挫与节气’门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开了二十几万公里,节气门上没见过什么积碳,背板上有的只是灰尘。节气门就起一个进气的作用,空气 ...

你车是自然吸气吧!开上涡轮缸内直喷发动机的车就知道积碳哪里来了!

网友:
顿挫不应该检查供油系统么,

网友:
不知道清洗这个有没有作用

网友:
这我还没干过。问问rose美眉。

网友C:
你需要清洗一下喷油嘴!!但是换火花塞后就正常2000公里,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
拆下洗的更干净,包括怠速马达,但有的车要重新匹配,有点麻烦。我的也自己拆过,有一根管子连着防冻液,搞完还要补防冻液。
简单点,搞块砖头压住油门,拿块布擦一下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清洗一下喷油嘴!!但是换火花塞后就正常2000公里,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

我纠结也是这里,换上新火花塞就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而且拆下的火花塞电极看着也行。

网友:
高压线换过了吗?会不会是线老化了

网友:
要拆,积碳在翻板背面,问题是你这故障和节气门没啥关系,节气门也没有要求多久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