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H61主板 刷了bios mac物理地址变了?

楼主(2023-05-20):
公司的老电脑要换3代 i5的cpu,由于老bios不支持22nm的cpu,到官网下载了新bios程序,直接升级,搞好了两台(都是8M的flash)

有一台4M flash的,升级后就不正常了,我就直接用编程器烧录,能开机功能都正常,就是mac地址变成默认的呢,这样搞的话,就会重复,公司路由器绑定mac地址的 。

mac不对上不了网的,有什么方法能修改mca地址吗?

网友A:
主板具体是什么型号、版本号?
就算都是H61主板,BIOS也是不通用的。
用ASUS EZ Flash升级很方便,我从来没失败过。

网友B:
找网管,让他修改下绑定的MAC地址,比你这不简单?

网友C:
改bios里的mac地址,重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bios里的mac地址,重新刷

就是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网管,让他修改下绑定的MAC地址,比你这不简单?

没有网管,小公司,网管就是我,这样搞地址会重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网管,小公司,网管就是我,这样搞地址会重复

你的意思是,这个mac你公司里有两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具体是什么型号、版本号?
就算都是H61主板,BIOS也是不通用的。
用ASUS EZ Flash升级很方便,我从来没 ...

P8H61-M-LX-PLUS的主板,都是一样的,不过有4M和8M的flash之分,我把8M的flash插在4M的主板上也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改?

winhex打开BIOS文件,搜索MAC(16进制数,不含符号与空格),正反顺序都搜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这个mac你公司里有两个一样的?

如果都用编程器刷bios,那么所有的电脑mac就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都用编程器刷bios,那么所有的电脑mac就是一样的

对,mac是写在BIOS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hex打开BIOS文件,搜索MAC(16进制数,不含符号与空格),正反顺序都搜一遍 ...

我把原来的bios读出来,搜到两处,都改了没用,开机还是原来那个。但官网下的那个就搜不到mac地址处

网友:
需要用dmi修改工具在DMI中添加mac地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原来的bios读出来,搜到两处,都改了没用,开机还是原来那个。但官网下的那个就搜不到mac地址处 ...

实在不行就在驱动的高级项里修改,缺点是重装系统后就得改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在驱动的高级项里修改,缺点是重装系统后就得改一次

是的,现在我就是这样搞了,在windos里面改,重装系统就得改一下

网友:
换块主板不到50

网友:
MAC地址要看网卡型号,实在不行就系统里面搞一下,但重装系统要重来。
不给刷的主板可能硬件就不能支持22NM cpu,主要是电路上的问题,虽然是都是H61芯片组,但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E:
出去 你这想法不符合垃圾佬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去 你这想法不符合垃圾佬的精神

研究3小时不一定能改好。时间成本比主板贵。
5块钱加块网卡吧。

网友:
原来大家公司都在用十年前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