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带电池的烙铁,最好不要使用,见到一个燃烧了。

楼主(2023-05-20):
    早上去五金店买点配件,看五金店柜台上躺着一个烧毁的黑糊糊的家伙。问了店主才知道是店家卖出去的电池款烙铁,主机有点像充电宝,外面接了根焊笔手柄。

    老板昨天早上刚卖出去,客户下午使用的时候就烧了。

     我看了下,没有3C认证。按照国家标准,这种带电池的应该算充电宝一类吧,强制3C认证的。

网友:
只能说山寨无处不在,和带电池烙铁关系不大吧

网友:
锂电池使用不当,就是小炸弹,最差也是小火炬。

网友:
使用烙铁一定要用正品,安全第一。

网友:
锂电安全没有做到位!

网友:
这也太夸张了,是电池的错吗?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过关

网友:
牵扯到安全的3无产品,还是要远离。

网友:
一个煤矿出问题了,全部煤矿停业整顿。
以前一直不明白,现在看了LZ的标题秒懂了。

网友:
相信其他大功率锂电池电动工具一样有自燃的可能性。

网友:
纯纯的山寨不需要3C

网友:
这东西能焊什么。。焊点大一点就吃力的东西

网友:
给学生练习用的,多数还是用USB的练习焊接的。危险性有,但总比220的危险性低多了。

网友:
我想那些用电池的电烙铁,能用的场合环境是什么呢?能需要维修、要焊接电路板、线头的地方,基本都是电器设备吧?!电器设备一般都需要接入市电的吧?!有电到的地方,再用充电池电烙铁,就有点装逼成分了。。。

网友:
接线不方便的地方,还有对防静电要求高的地方,总之存在就是合理。。。。。。

网友:
真的是鸡肋。

网友:
质量不过关,不能全怪电池的错

网友:
从逻辑上分析,烙铁这种东西使用过程中并不容易产生过电流,因为烙铁芯的电阻不会突然减小,不像其它工具,负载过大甚至达到憋停地步,电流会急剧增加,保护措施不到位的话就可能出事故。所以,这个故事听听就可以了,不可过于当真。人的话不能全信,也许他买了后悔了,人为给搞坏掉,想让卖家赔钱,现在的人坏良心的很多的。

网友:
兔子国所谓的3C认证就是不管合不合格,只要厂家花钱,认证方出证,百姓心理有安慰,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