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zbook15g2 拆键盘除水

楼主(2023-05-20):
前天晚上准备收拾桌面下班回家,碰倒了放在边上的水杯,半杯水倒在键盘上,还好那时键盘上放了几张纸,大部分水还在纸上,果断关机把电脑侧立,让水流到桌上,把桌子擦干净开始拆键盘

拆掉D壳盖子,拧松1颗键盘固定螺丝,用薄刀片沿键盘边沿撬,扣出来键盘,看上去只有光驱位上方有积水,用纸巾吸干,又扯出光驱位硬盘盒,上面没水,另外发现光驱位有4个螺丝孔可以和硬盘的4个螺丝孔对上,因为转接盒关系整体偏移了2mm,用热风枪把键盘半边整个吹烫,加速内部水分蒸发,完工回家。

网友:
这机器相当的皮实,当年一万多。

网友:
电脑没事就好,遇到过进水就挂的例子

网友A: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玩电脑,电脑旁绝对不能放水杯。

网友:
立刻拔掉电源电池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开机的笔电有水倒在键盘上,运气不好的会立马挂掉;好在楼主运气不错,大部分水被纸挡住了。

网友:
还好你没和可乐

网友:
官方拆机手册奉上。拆键盘有技巧,反面有个小孔拿螺丝到一顶就出来了,不用撬的。
http://h10032.www1.hp.com/ctg/Manual/c04551620.pdf
另外最好不要电吹风或者热风枪吹键盘,温度稍微高一点键帽会变形的。

网友:
玩电脑要少喝水。

网友:
水杯这种东西感觉日常还是放在离开电脑远点的地方,这样才算根治这种意外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玩电脑,电脑旁绝对不能放水杯。

我也不知道电脑旁边放水杯的是咋想的...

网友:
办公室有个台式机键盘,同事喝茶不小心撒上去了,当时也没在意,拿起来甩甩就继续用了。过了一段时间有几个键就不管用了,拆开发现导电的线路腐蚀掉了一段,废了。

网友:
笔记本啊,不仅仅只有键盘吧,确实要小心,即使要喝水,水杯也是放的远远地,喝过就拿开

网友:
我们的笔电都是从床上掉下去摔坏的!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现在好多本子键盘都是防水设计了,边上加了导流槽什么的,如果只是水应该不要紧,只要不是果汁牛奶什么的

网友:
进水了只要及时清理吹干都没事

网友:
亏了是水,要是奶茶咖啡之类的就得麻烦了~

网友:
怎么2023年还能在笔记本里面见到机械硬盘这种东西

网友:
还可以这样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