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摇表,输出500V,能电死人吗?

楼主(2023-05-20):
   看了下摇表的规格,输出500V,这个是50HZ交流电吗?按理来说,能电死人吧?总感觉不太安全。

网友A:
直流的,内部有1MΩ限流大电阻。除非体质特殊的人,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或者,这个人身体里带有电子生命维持电子部件,也可能会被摇表”电死”。

网友:
只会麻一下,不会有生命危险,电流也就几个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或者,这个人身体里带有电子生命维持电子部件,也可能会被摇表”电死”。 ...

那就没事,谢谢

网友C:
小时候双手大回环被电过,又疼又麻,但不至于肌肉紧绷导致不能挣脱,电一下就甩老远了

网友:
电压虽高,但电流很有限,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双手大回环被电过,又疼又麻,但不至于肌肉紧绷导致不能挣脱,电一下就甩老远了 ...

命真大,还是要小心

网友:
一般情況下是不會電死人的

网友:
真能电死人,估计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买到的了。
初中物理就讲过,脱离电流讲电压,就是耍流氓。

网友:
好奇这个吗?找条老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的,内部有1MΩ限流大电阻。除非体质特殊的人,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以前玩过这个东西,我直接把两个表笔短接,然后摇了几下,好像就坏了。会不会是里面保险丝或电阻被烧断了?

网友:
一般通过身体电流小于10MA没事,大于50MA致命,漏电开关设定为30MA

网友:
小时候学电工,那时候不太重视安全,再加上工具很缺少,老师傅就教过没电笔时,怎么以身试电,站在木板或木凳上,用手背接触来测试,因为人被电击会引起肌肉收缩,那时候没电笔时,还真试过,就像小针扎一下的感觉,所以,这类高电压低电流的电器或工具,只要不是长时间用湿手抓住,一般都没事

网友:
电死人的是电流不是电压。
化纤衣服的静电上万伏,从没电过人。

网友:
不能的,我有2500v的都没有电死我

网友:
小时候专门去摸过10kv高压电,电晕过去半小时多才醒来,把一起去玩的人吓死了

网友:
电死人的重来都不是电压,而是电流。大电流通过人体会烧坏人体内部的东西,电压再高,很小的电流也无所谓。

网友:
不会电死人,电流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