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理光复印机的奇怪故障 本机直接复印图像很淡

楼主(2023-05-20):
昨天表弟给我打电话,他家正在使用的一台理光复印机,出了一个奇怪的故障,连接电脑打印正常,本机扫描到内存卡上也正常,再用电脑打印扫描的文件也正常,就是本机直接复印不正常,图像淡的几乎只显示一点,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不知道有高手见过这种故障吗?

问题已解决

刚刚我又给表弟打电话,他说还是调整问题,外面有设置浓度按钮,调整后不管用,设置程序内部还有调整浓度选项,调整了就好了,不知道谁动他的机子搞得,晕,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网友A:
这种情况真没见过,应该是盖子问题吗,还是灯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真没见过,应该是盖子问题吗,还是灯光问题。

单独扫描正常,单独打印正常,就是不能直接复印,所以才说是奇怪故障

网友:
清理下扫描组件

网友:
这个属于设置的原因吧

网友:
两个浓度设置?

网友B:
打印跟复印的浓度本来就是分开的

楼主:
是的,外面有按键调整,内部软件也可以调整,不过,我没见到,电话遥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跟复印的浓度本来就是分开的

是的,我给表弟说的也是,打印浓度电脑控制的多些

网友:
传感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外面有按键调整,内部软件也可以调整,不过,我没见到,电话遥控的 ...

长见识了

网友:
扫描什么样复印出来就什么样 还真没注意过 扫描正常复印浅的问题 一般打印正常复印浅就调对比度 亮度 或者复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