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笔头上,铜外面镀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3-05-20):
   一个T12笔芯烧断了,锯开开了一下,里面是铜的,不知道外面镀的是什么金属?

网友:
好像是镍铬合金。

网友A:
注意点铜的也能用好久
合金的就可以称烧不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点铜的也能用好久
合金的就可以称烧不死了

铜的容易氧化啊

网友:
镍或者洛或者都有

网友:
面是铜是加速导热 外面镀的防氧化

网友:
外面镀层才是技术核心

网友:
铁镍合金,镍不咋吃锡的。

网友:
应该是合金镀层,估计还是商业秘密

网友:
貌似烙铁头保养很有讲究,如果保养得当可以很好用而且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