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发现一个小问题,不同万用表牌子的热电偶好像不通用

楼主(2023-05-20):
     胜利万用表自带的热电偶,插在优利德的万用表上,测温不准。

    室温30度左右,同一个热电偶(胜利自带)插胜利万用表测井水水温 18度,但该热电偶插优利德万用表,显示23度。

    我用工业用的测温仪,测温也显示18度。

    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热电偶的分度值不同,不同的表算法也不一样,所以不通用

网友:
热电偶也有阻值不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的分度值不同,不同的表算法也不一样,所以不通用

这个是正解

网友:
各型表的结构不同,大小电流不同,热电偶当然不能通用

网友:
万用表搞通用的会收入多少钱。

网友:
热敏电阻阻值不同?

网友:
按说只要是K型热电偶应该都是通用的啊

网友:
你说到这个,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了,F289我有两个表,两个传感器都不通用或者说有偏差,一个表是16年的,一个表是2021年的。

网友:
热电偶有分是J\K\N\T等,不同分度不一样。

网友:
TYPE-K 热电偶是通用的。

热电偶测温,其实就是在测 mV 电压,所以先去确定你的万用表测 mV 的精度是多少。还有就是温度补偿电阻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万用表测温,我只信众仪。。。。哈哈哈哈
热电偶有福禄克的,众仪的,还有不知道啥牌子上的!

网友:
再来一组,所以说,万用表测温,意思意思就行!

网友:
专业测温仪更靠谱一些

网友:
万用表通常配的都是K型的吧。

网友B:
你用错热电偶了。胜利那个应该是J型热电偶。优利德要K型

热电偶基于塞贝克效应,只要是同类型热电偶都通用。另外前面有个说什么电阻不同的是不对的,那是热敏电阻或铂电阻不是热电偶。

网友:
热电偶探头插入后,等待半小时或1小时以上,等热平衡之后再开机试试。
我前些天,利用原来温度计热电偶插头,换了根热电偶探头,发现温度不对,差了2-3度。
过了几个小时后再开机测试,温度又正常了。
热电偶温度计对热电偶探头插头温度的变动很敏感。

网友:
那么如何知道一个热电偶是J 还是 K 型呢?

网友:
万用表测温你看个大概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错热电偶了。胜利那个应该是J型热电偶。优利德要K型

万用表测温最常见的是K型热电偶,少量支持电阻的。别的型号热电偶还真没见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