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测通断,一般多少电阻就认为是通的?

楼主(2023-05-20):
    这个基于什么原理?感觉不像是测电阻那么简单。比如我要测一根电子线的通断,但电子线一般质量比较差,有不少连铝线都不是,可能是铁线,而且比较细,电阻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用蜂鸣档测通断,万用表是根据什么来判断通断?

网友A:
十万个问题系列

网友:
一般万用表的说明书上有介绍的,我的宝工数字万用表是阻抗大约小于30欧姆时就会响。

网友:
应该是每个表的设定值不一样,一般在20欧姆左右吧

网友:
具体多少算通的,要具体看待!不同线路电阻不同

网友:
不用万用表的通断设定的电阻值略有不同,一般为50欧-20欧以下响!

网友B:
表子的通断档就是根据电阻值(阀值)来开叫的,一般是低于50欧。
被测是什么材质、什么对象,那是使用者自己去判定。

网友:
我的好像是40欧,,,每个表不一样。看说明书

网友:
这个还真没测过

网友:
测过一个氧化的金属片,100-200不蜂鸣,等了一会儿就蜂鸣了,阻值也掉到几十了

网友:
蜂鸣档常用 今天才知道原来是根据电阻的最低值来判断的 感谢分享

网友:
带有蜂鸣器的小于30欧姆就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子的通断档就是根据电阻值(阀值)来开叫的,一般是低于50欧。
被测是什么材质、什么对象,那是使用者自 ...

阈值不是阀值

这玩意厂家规定的,表不同值不同,30-50都有可能

网友:
不同表不一样。有些高端表甚至能选蜂鸣阈值。

优利德那个快出来的117C,带灯和蜂鸣的,又分开灯指示和蜂鸣触发的电阻阈值。

多数都是50~30欧以内蜂鸣

网友:
你可以学习借鉴一下,每天也问一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万个问题系列

这问题的确水了点。一个搞电子的不会没学过物理吧,也不会看不懂说明书吧

网友:
不同的表设定的阀值不一样。

网友:
设置项超多的安捷伦小表 。

网友:
低端表固定,一般50欧姆以下居多. 高端表可设置导通报警电阻值.

网友:
一般30欧或者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