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懂监控的指导下这个头怎么可以利用起来

楼主(2023-05-20):
偶得一个这玩意,也不懂利用价值高不高。

如果要用它的话,需要什么平台?
然后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最好能详细点说。
电源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A:
看是不是POE供电的,这种摄像头只能配合监控录像机用。家用买那种可以插卡带WiFi可直插无线路由还可以手机联网的

网友:
这样也有捡

网友:
有帐号密码,有网线接口,应该是连接到电脑上,然后访问?或者查查手册看看有没有平台

网友:
无帐号密码             刷固件出厂化,也要混哪类才能找到资源。

网友:
还行 看标签算是比较新的  H265+编码 400万像素
找个电脑 都连接到同一路由下面
电脑安装中维世纪的客户端 先把摄像机的ip找出来,剩下的改好摄像机和电脑在同一网段的地址,用监控软件打开观看就行了。
不知道这个模组是什么?中维世纪的jvr客户端一般能扫出来,也可以下载天视通的软件 扫描看看  再就是捷高模组的 我这边常用的基本就这么几个模组
雄迈的模组我这边用的少

网友:
这山寨的,丢了算了!

网友:
插好电源,再用网线连接好路由器,在神州威视官网下载APP,然后按教程设置就是了。

网友:
H265,DC12V   直接接硬盘录像机,或者上电接电脑上看看

网友:
只要摄像头支持标准流媒体,就能添加进海康或者大华的任意一台录像机里。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但是找不到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POE供电的,这种摄像头只能配合监控录像机用。家用买那种可以插卡带WiFi可直插无线路由还可以手机 ...

不要回放的话就不用录像机了,之前捡了两个海康的半球机,现在就是单纯的挂在路由上,然后绑定萤石云,偶尔不在家时看看实时画面,顺带晚上亮个红光吓吓小蟊贼

网友:
要配合录像机才能用的。。。

网友:
1.71 teb:/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网络学徒小席的作品】巧用wireshark快速找出摄像头ip # 摄像... https://v.douyin.com/UhWBxGm/

网友:
没有说明书,比较难办,不妨去官网下载电脑客户端或手机APP试一下,
http://www.szwscctv.com/Cn/Down. ... ;UserInfo_ID=752558
没有看到楼主的型号sz-yg51syd20,
有个可能是比较相似的:
http://www.szwscctv.com/Cn/Produ ... 1775&id=1957331

网友:
找一下这方面的教程,想利用起来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打擦边球傍名牌的产品别指望质量有多好,玩玩还可以,不堪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