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快手上好多搞光伏的啊

楼主(2023-05-20):
    看的我都想买点二手光伏板了,好像价格也不贵,修车店搞个铅蓄电池,是不是就可以了。不自动能不能满足监控使用,大概有4个摄像头。

网友:
一瓦多少钱呢

网友A:
基本都是固定角度固定方向多(追光最佳化哪个系统投入大), 本地维度,你可以安装地方 每日光照时长,全年光照时间。 如果光照时长半天不到,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固定角度固定方向多(追光最佳化哪个系统投入大), 本地维度,你可以安装地方 每日 ...

其实追光也很简单。先在安装地点测试一下,每天不同时间的角度,然后设置成电路,按时间转一个角度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追光也很简单。先在安装地点测试一下,每天不同时间的角度,然后设置成电路,按时间转一个角度就可以 ...

自己做没工具也贵,做不锈钢架要冷焊机,当然也可以外面定做架子又比买冷焊机少点钱。

网友:
除非拉电不方便,不然没必要搞光伏。

网友:
玩玩还可以,太大投入就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追光也很简单。先在安装地点测试一下,每天不同时间的角度,然后设置成电路,按时间转一个角度就可以 ...

双轴光追多出20%左右,但成本会多出很多,主要还要抗风,支架大了容易被吹倒,小了数量太多。
但实现角度自动调整的话就不存在支架牢固问题,每个月手动或者电动调整一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轴光追多出20%左右,但成本会多出很多,主要还要抗风,支架大了容易被吹倒,小了数量太多。
但实现角度 ...

哪个网站?

网友:
太阳能辐照计算软件.exe

自己搭建太阳能电站的必备计算软件!

网友:
100W板加几十块的pwm加修车铺淘12V45A铅酸,监控要改直接供电。价格不会太高,玩玩还是可以的饿

网友:
万能的豆阴

网友:
试过就知道。。。自己做过了就知道好不好使。。。

网友:
俺认为用到最后回头算,最多是回本。

网友:
没有必要搞,回不了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