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7107表头COM与IN-脚的接法

楼主(2023-05-20):
一个200毫伏表头做电压表或电流表7107的COM跟IN-脚要连在一起还是断开。典型电路图是连在一起的,但有的制作过程说要断开COM与IN-的连接做成浮地接法,所以吃不准来请教一下。7107

网友A:
浮地的话,7107 可以测量负电压。反之只能测正电压。

网友:
7107电路用正负电源供电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浮地的话,7107 可以测量负电压。反之只能测正电压。

不是这样的

网友B:
接不接要看需要。7106/7107的输入是差分输入,允许表和输入不共地。你要接上就是共地。我的原则是只要条件允许能共地就尽量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不接要看需要。7106/7107的输入是差分输入,允许表和输入不共地。你要接上就是共地。我的原则是只要条件 ...

谢谢,你的回答比较易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比较易懂。

其实前面的我也没看懂想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