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英思科四合一气体检测仪不充电拆修(VENTIS MX4)

楼主(2023-05-20):
单位安全员拿来一个英思科的气体检测仪,说更换电池后不能充电,让我看看咋回事。好吧,这几千元一个的玩意,还是头一回落到我手里。拆就完了!!

检测仪前面

检测仪背面,还贴纸不能充电的标签

设备名称和防爆信息

后盖下方四个螺丝拆下电池,4.0Wh,压没有标注 ,量了下没有电压,新电池估计要充电激活或和设备通讯才会放电。

主机背下部,绿框内为电池触点。

拆掉上部两个螺丝完全打开后盖,各种贴片元件,上方传感器小板还有海绵垫

拿掉传感器小板海绵垫后(手机拍的不清晰)

拿出主板,上方传感器,中部屏幕,下面按钮和蜂鸣器,左侧前盖下部还有一颗振动马达。

取下传感器小板,小板和主板通过红圈内插接件链接

传感器侧面

借用网上图片,四个传感器分别检测:氧气、氯化氢、一氧化碳和可燃气。

下面看看为啥不能充电,座充是通过和检测仪电池背底部两个铜片接触,进入右边电池红圈内两个插片(这个插片和电池无电气链接,只借助电池壳体给主板供电),再和左边主板红圈内插座相连接进行充电。

眼尖点老铁们估计已经看出问题所在了!其实就是安全员在拆卸电池时操作不当,用翻盖式手法,造成左边插座被电池插片撬断一片、右边插座触片撬偏。装入新电池后接触不良造成无法充电。

当真这个处理也简单,两边插座弹片调整到合适位置,回装电池,试机充电正常。

到此不充电故障维修完成,物归原主。

网友A:
楼主这可为公家省了好几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可为公家省了好几千!

然后被某些人记恨上了,主要是挡人家财路...

网友:
你这是挡了别人的财路啊,晚上小心点啊。

网友:
前几年坛友@主唱 也拆过:VENTIS MX4多气体监测仪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603-1-1.html

网友:
原来都是拆机惹的祸。

网友:
安全员太水了

网友:
安全员啥水平

好仪器给弄坏了

网友:
多气体监测仪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安全员拆卸电池不认真,让安全员请客。

网友:
像零几年有些手机,电池后盖连体结构。拆装时,先教人员正确拆装方法,以免下次出问题。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和我们的一样

网友:
做工不错,现在准不准?

网友:
这人牛逼,这都能修!

网友:
用力过大,把触片整断了,调整弹片角度到合适位置,可以充电,久了容易造成接触不良,不如找合适的弹片更换,一劳永逸。

网友:
公家的东西应该直接换新

网友: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可能是最主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