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11岁的老马自己常规小保养,换机油,机滤,空滤,空调滤

楼主(2023-05-20):
今天要换的东西,机油,机滤,空滤,空调滤。

家里没有地沟,所以选择真空抽
小小的真空泵

开始抽油
跑了6000公里的油,颜色很黑了。
加入3.5升,只能抽出3升多一点点
换空滤,很简单。

新旧对比还是很明显的。
空调滤更换更加简单就没再拍照

网友A:
我朋友说 连卖机油的都看不出真假

网友B:
通用的机头啊,楼主说老马,我还以为是马自达呢

网友C:
都自己搞,看来修车的都要下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说 连卖机油的都看不出真假

确实水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的机头啊,楼主说老马,我还以为是马自达呢

宝骏不是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自己搞,看来修车的都要下岗了

自己动手,乐在其中

网友D:
自己动手省钱的多,这要是4S来搞不知道会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省钱的多,这要是4S来搞不知道会收多少钱

简单一点的自己能搞,复杂一点的还得找4S店。

网友E:
真空抽油的好处就是电机部分不接触机油, 直接清洗罐子就好,缺点就是需要密封技术要求高而且占地方,所以自己使用隔膜泵更换,优点是接管子方便,缺点是电机的泵体要接触机油,用完后要马上用清洗,一般用洗洁精兑水用抽油的隔膜泵抽两大瓶即可

网友F:
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

网友:
这么多博世,博世的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空抽油的好处就是电机部分不接触机油, 直接清洗罐子就好,缺点就是需要密封技术要求高而且占地方,所以 ...

哈哈,各有利弊。就是感觉可能抽的不是很干净,每次加入大约3.5升的机油,抽出的基本只有3升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

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应该再加上  乐在其中

网友:
这次狗东买的百视通的全合成机油5W-30  给轩逸换,然后是59包机滤和手工费,前后才15分钟不到就换好了

网友:
也想改一个抽油机换下制动液和机油

网友:
一直也想自己换,可惜我的车的机油滤必须从底下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各有利弊。就是感觉可能抽的不是很干净,每次加入大约3.5升的机油,抽出的基本只有3升多一点。 ...

不对啊,如果每次都是加3.5升,抽3升多一点点的话,肯定有问题,会不会烧机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各有利弊。就是感觉可能抽的不是很干净,每次加入大约3.5升的机油,抽出的基本只有3升多一点。 ...

机油多少有些损耗,比如发动机缸垫渗漏等,另外机油滤那里应该还能抽出几百毫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