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用中兴2400 电源充电 容量是多少???

楼主(2023-05-20):
电源切换到  锂电充电功能,设置充电电压8.4V,电流600毫安,历经3小时40分钟 电源上显示已经充满并自己给电池断电。这个电池 应该是多大容量的,会算的 来说说。。。

大意了,起充电压没记住。已经是电池放电尽对讲机无法开机的最低 电压了。

网友:
2400上面没有容量显示

网友:
你这个是高射炮打蚊子

网友:
四代的话进菜单有容量统计

网友A:
电压从零开始还是从中段开始?充电电流是否恒定,或者是分段先涓流再恒流再恒压?这两个问题没有答案的话神仙也算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从零开始还是从中段开始?充电电流是否恒定,或者是分段先涓流再恒流再恒压?这两个问题没有答案的话神 ...

充电的时候电源显示的 电池电压 忘了看了,是放电尽了,对讲机已经不能开机了。先恒流600毫安,后期恒压8.4伏,直至电源自己断了输出。。

网友B:
电池还是好的吗,要是不好的,充多少都没用,最后还是0

网友C:
笑死,这咋算?为什么不直接看容量统计?2400无论3代还是4代套件都带容量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笑死,这咋算?为什么不直接看容量统计?2400无论3代还是4代套件都带容量统计 ...

电源是刚整的,不咋会用,现在感觉电容虚标的厉害。只守听1天都听不了。。。用电源给对讲机供电显示待机电流才70毫安,有人说话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还是好的吗,要是不好的,充多少都没用,最后还是0

电池是新买的,装到了对讲机的电池壳里了,用电源给它充电,现在发现 待机时间 和充电时间 不太对。怀疑虚标了,想看看论坛里有没有人会 根据充电时间 算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新买的,装到了对讲机的电池壳里了,用电源给它充电,现在发现 待机时间 和充电时间 不太对。怀疑 ...

没法算,电池电压升高,电流减小,不是恒定的。

网友D:
四代的固件已经升级到可以直接在主页面显示容量

网友:
直接看容量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代的固件已经升级到可以直接在主页面显示容量

不会用啊,能帮忙说说吗?

网友:
2000-2100MAH差不多

网友:
用这电源充电起码也要几安电流才划算,你这600毫安的电流还没电源自耗电大,长时间用太浪费电了

网友E:
就算用阳江4代,自身功耗也有12W左右。你这充电功率才5W,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用阳江4代,自身功耗也有12W左右。你这充电功率才5W,有点浪费了

没哟原装充电器,也没有别的充电器能用,又不想再折腾一个充电器了。就有什么用什么,耗电量就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哟原装充电器,也没有别的充电器能用,又不想再折腾一个充电器了。就有什么用什么,耗电量就不考虑了。 ...

再DIY一个小的可调电源吧。

网友:
效率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