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猫眼画面镜像怎么解?

楼主(2023-05-20):
最近研究上了智能猫眼,某鱼买了个号称正常的九彩鹰皇的智能猫眼,到手一试,不能充电,画面镜像,拆开看看

貌似很多公版的智能猫眼都是这个画面,但这个上下颠倒,左右镜像

很好拆,四个螺丝下了就开了后盖,电池挺大
原来是磁吸充电,但是排线断了,外接个typeC口,从原磁吸位置引出。

其实主板上还有个micro usb试了可以充电,但铝合金外壳真的不好开孔,

摸索着进了显示设置,但没有调整镜像翻转的选项

试着升级,远程升级提示无法连接服务器,本地升级到处搜找不到升级包。
看样子是个安卓4.2.2的智能猫眼专用系统,感觉只要像手机那样重新装系统就可以正常,但是网上到处搜不到猫眼专用的系统文件,fq都找不到。有个重启键,但只是重启,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作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拆电池吗?

网友A:
可能设置里面可以设置,不行的话装这个旋转
https://xljxlj.lanzout.com/iKDQm0wppskb

网友B:
放到镜子前,对着操作?

网友C:
就在菜单里面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到镜子前,对着操作?

我就是对着镜子操作的,问题是挂门上就很别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在菜单里面设置的

翻遍了所有菜单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翻遍了所有菜单都没有

这里面的显示是什么?

网友D:
看看能不能进工厂模式,这个一般是在工厂模式里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的显示是什么?

那就是个菜单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能不能进工厂模式,这个一般是在工厂模式里调节

我也想,问题是没有音量键,无法像手机那样双清

网友:
这估计是固件的适配问题吧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在设置里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设置里面可以设置,不行的话装这个旋转
https://xljxlj.lanzout.com/iKDQm0wppskb ...

这个软件可以将画面正过来,但触摸还是没有正过来。而且左右还是镜像画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可以将画面正过来,但触摸还是没有正过来。而且左右还是镜像画面 ...

看了看。。。是镜像了。那和方向是没关系了,应该也不会有设置,可能是硬件出问题了,拆开看看屏幕

网友:
联系卖家吧,具说屏可以设置的,不过要进工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