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表压、绝压、密封压都什么意思?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23-05-20):
   想买一个压力变送器,用来恒压供水。淘宝卖家也不了解(表压、绝压、密封压)这三个什么意思?三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
水管上的压力表,一般都是表压?对吗?比如0.2MPa,也就是2kg水压

网友:
一般说的压力都是表压,也就是以大气压为基准的压力,低于大气压时称为真空度或者负压,以绝对零压为基准的压力称为绝压,没有特别说明都是指的表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