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地方有油是不是雪种泄漏?

楼主(2023-05-20):
刚移机才几天,师傅说压力不够,顺便加钱加了雪种,开了两天发现这个地方有油,怀疑雪种泄漏? 难道是接头没拧紧?  刚刚拧了一下,拧不动了!

网友:
是的,应该是扩口没有做好有点漏

网友A:
如果手能够到就是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打成泡沫涂在你以为的位置看

网友B:
冲干净观察一段时间看看,也可能是拆的时候渗出来的,如果还有,那就是喇叭口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能够到就是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打成泡沫涂在你以为的位置看

手可以够得着,我回来再试一下,奇怪刚装好的时候,师傅用洗洁精测试过的,没问题才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干净观察一段时间看看,也可能是拆的时候渗出来的,如果还有,那就是喇叭口不好了 ...

可能真的有问题,昨晚我用纸擦干净了的

网友C:
你这是漏了。现在的师傅不是太厚道,可能移机故意留的坑。

网友:
还是用洗洁精再试试,确定一下。

网友:
既然是擦干净了又有了,那就是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漏了。现在的师傅不是太厚道,可能移机故意留的坑。

那我再找他来,才几天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再找他来,才几天时间!

不是上门一次收一次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上门一次收一次钱么???

属于安装质量问题,,肯定找他啊

网友:
漏了,比较慢用洗洁精看不出来

网友:
收氟重做喇叭口吧

网友:
单位的空调,修理师傅技术特别厉害,每次加雪种,只能用一年,第二年又不制冷了,还得加。

网友:
我自己的空调也是这个喇叭口不好,第一年用过之后,第二年就不制冷了,雪种漏了很多,自己又重新搞,搞了好多次,因为没有专业工具,今年第三年了,昨天试了下机器,还正常,终于不漏了。搞喇叭口还是要专业工具,雪种自己是好加的,买了一套工具几十块。再漏就买专用搞喇叭口的工具

网友:
这种情况除了从做喇叭口,还要换了那个镙帽

网友:
喇叭口一般只能用一次,要效果好,每次移机都要重做喇叭口

网友E:
一般空调管子接头或者边缘有油渍,大多数都是泄漏,我的车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空调管子接头或者边缘有油渍,大多数都是泄漏,我的车也遇到过。

奇怪的是,现在没有油了,本来打算叫那个人再来搞一下的,现在也不好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