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与固态盘哪个好些

楼主(2023-05-20):
本来想买个u盘,无意发现sata的固态现在便宜,加个十元的硬盘盒,与u盘一样,就是体积大点。请问一下,这种固态盘与u盘哪个能用得久些?长时间放会不会丢文件?
9楼
谢谢大家,初步定,买ngff格式,这种盒子便宜,买256G的NGFF固态,加20元买的硬盘盒,一百元以内。分2个区,128G做emuelec系统,另一个平时拷文件用。本来想花40元,这下变一百元了

网友:
固态好点啊,前提是靠谱的固态啊,同等条件下u盘芯片质量相比固态的会差点

网友:
2242的nvme加一个盒子,稍微大一点的U盘,如果是雷电接口可以起飞

网友:
U盘携带还是方便一些。

网友:
无脑选固态,配个1T的移动固态,比如盘用致态PC005,350左右,配个盒子六十左右,也就400出头,速度非常快。

网友:
sata固态好像没NVME固态便宜,半个月前才撸了一个达墨2TB的,450,加一个ITGZ的全金属硬盘盒50, 刚好500块钱。体积比优盘大点,但又要比SATA固态的小很多,速度还挺快的

网友:
看预算和需求吧

网友:
容量、速度这些都是建立在插上可以识别的基础上。

某些固态硬盘因为耗电大或是主控原因插在某些不靠谱的前置USB或者智能电视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所以呢:

装系统用U盘,几乎兼容所有电脑。

大些的软件用固态硬盘,速度快,容量大。

考虑到可能有些意外,服务器和网盘都放一份,基本就够了。

网友A:
各有优缺点,固态加盒子个大读写速度快,优盘主控和固态主控没得比,便携、读写速度慢。要不折中买个固态优盘

楼主:
买个256G的NGFF固态,加20元买的硬盘盒,一百元以内。分2个区,128G做emuelec系统,另一个平时拷文件用。本来想花40元,这下变一百元了

网友:
资料不重要随便选,资料重要多备份一样随便选

网友:
要不干脆买USSD 2246的U盘不错的

网友:
这个固态好点啊!

网友:
固态,u盘各有优缺点,最好一样配一点使用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缺点,固态加盒子个大读写速度快,优盘主控和固态主控没得比,便携、读写速度慢。要不折中买个固态优 ...

看看我这个固态U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072-1-1.html

网友:
u盘芯片质量相比固态的会差点

网友:
如果大小不在乎,这个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这个固态U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072-1-1.html

这个坑有点大

网友:
固态硬盘应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