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罗马仕充电宝 ROMOSS LT20

楼主(2023-05-20):
这个充电宝我用了几年了,感觉还不错,只是现在有点“怀孕”。
其实拆解的原因是这个充电宝TYPE-C口坏了,我想拆开换个TYPE-C口继续使用。但是最后发现用不了了,就当拆解发上来吧。
先看看外观
然后是电源管理芯片
电池保护芯片
单片机
最后是两个查不到的芯片,
这两个芯片是在USB接口附近的
有没有拆友知道这两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啊,是电源芯片还是什么

网友:
罗马仕喜欢虚标

网友:
大电池无快充。
软包用不长久

网友:
电池啥样的啊,也看不到

网友:
软包电池容易鼓包,18650电池的移动电源用了7-8年了,容易只衰减了不到10%

网友:
都上显微镜了啊

网友:
锂电包与18650各有所长

网友:
正品罗马仕充电宝做工还可以

网友:
也算个大牌子了

网友:
现在废品站里很多老充电宝,用处不大就只能拆电芯看看健康度了

网友:
聚合物电池鼓包是缺陷,谢谢拆机分享。

网友:
貌似罗马仕的充电器不算很便宜,只用过它的数据线,不算好,也不算坏,中等吧

网友:
主要还是看电池芯

网友:
罗马仕做工不错,就是价格不太美丽

网友:
充电宝也卷起来了

网友:
电池鼓包了之后还是换新的吧,戳破是没用的

网友:
罗马仕正品的话  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家算做工还可以的了

网友:
软包电池,,大厂的耐用性都很低,小厂就更低了,,不如18650电池,随便一个3000ma的电池用10年以上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