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得胜无线调频发射器(TAKSTAR ET120)偏频如何调整

楼主(2023-05-20):
这个机器稍微有点问题,就是可能有点偏频,不知道调哪一个。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看一看。

网友:
以前比较常见的是分立元件的产品,现在比较少见了

网友A:
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用的

导游你懂的

网友:
分立元件的出现频偏可能还能调,这种集成度非常高的的可能不好调。
按理说,这种单片机控制的应该是可以用按键调整频率,每次0.5M。

网友:
看做工真不错,用料扎实

网友:
做工很不错,用的电池容量也挺大的,不知道能用多久,至于功能就是门外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