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杰通(和明纬类似)改可调不能调流

楼主(2023-05-20):
买了个杰通电源,和明纬S350类似电路,36V10A,按站里教程改的可调,现在电压可调,电流不可调,电压最大47V多,电流1A多,不能增加电流了,电流电位器负极接的输出负极,接7500的7脚也不行,各位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楼主:
短接输出1A多,但电源是36v10A电源

楼主:
现在问题是电压调高了,风扇转的很快,风扇是辅助绕组接7812,直接供电,没有温控,三极管,高手能不能看看怎么不让风扇转这么快,转这么快是电压高了吗,可是7812供电啊,怎么会电压高,谢谢

网友:
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改的0-30V,实际输出最高27.7V.现在也是不能调流。有人说地要接到7脚真正的地。看你直接接到7脚上面。还是一样的问题。那么说,是不是跟接地在位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