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大家看看海康威视模拟摄像头上这个元件是什么?丝印H932

楼主(2023-05-20):
有俩同轴的海康摄像头雷击损坏了,连带坏了一个电源,电源是整流桥交流这边击穿,然后监控主机这两路也坏了,经过检查,主机和两个摄像头只有图里这个元件击穿短路了,就是丝印H932这个看着像二极管的东西。在电路中的接法都是直接并联在信号输出和BIN输入这的。其实直接把这四个元件拆掉后就都出图像了,但是想到要是再粘上雷击,估计这一堆东西都得彻底凉透,所以就从一个坏的海康主机上拆了四个换上了。查丝印没查出什么结果来,然后呢,这两个摄像头处,和两路BIN被击坏的机器这里,还有拆件的这个海康主机,四个地方同一个元件丝印都不一样

拆下好的元件测量时候,两端电阻都是无穷大,然后也不具备二极管的特性,请教大家一下,这个小东西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只是普通的压敏电阻么?一个普通的压敏电阻就能有这么大的防雷效果?电源这我也没安装防雷模块。其中有一个摄像头拆开看到线路板都被熏黑了,我一度以为这个摄像头肯定凉了,没想到也还是这一个小东西击穿。所以心中疑惑,请教大家它究竟是什么?

摄像头型号

摄像头型号

其中一个摄像头

其中一个摄像头

另一个摄像头,丝印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摄像头,丝印是不一样的

网友:
路过绑定,等楼下大神解答

网友:
等大神解答

网友:
我记得防雷电路都有个磁环东西

网友A:
这玩意我记得可以拆了不用!

网友:
去废品站转转,有可能5元钱入一个好的。。。

网友B:
tvs管。抠掉即可。有条件还是更换,虽然不影响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记得可以拆了不用!

对,是拆了就正常了,但我觉得要是在被雷击一下,这就热闹了,所以拆了四个又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管。抠掉即可。有条件还是更换,虽然不影响正常使用

谢谢指点,对了,我也想着这个东西了,但就是没想起来它是叫TVS的。我从坏机器上拆了四个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