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焊接集成电路时使用的放大眼镜

楼主(2023-05-20):
把一个老照相机的镜头装在眼镜架上。由于是高级相机的镜头,所以使用时没有色散和变形,放大倍数刚合适。

网友:
网上看到有成品卖的,评价说物距太小,要靠上去才能看清楚,焊接的时候烙铁就在脸旁边,不小心就毁容了,只有外科医生做手术的那种眼镜能用,但是价格就不美丽了。

网友:
这太牛了,见识了。

网友:
要是有一对就好了

网友:
放大镜背景的这部小说,看过的不多吧?

网友:
倍数越大越近,

网友:
楼主的创意真的挺好的

网友:
应该配对制作,单眼不舒服。

网友:
创意真的挺好

网友:
放大倍数太小了吧

网友:
为啥不用带有放大镜的焊接架?

网友:
跟医生学的吧?

网友:
得贴近了看?

网友:
我用了带放大镜的台灯感觉不错的。

网友:
这个取带麻烦,参考修表师父采用拨动的方法更好

网友:
其实可以用400度以上的老花眼镜代替。

网友:
带有放大镜的焊接架也不贵呀!或者自己装个焊接架,配一块大点的凸透镜?

网友:
独眼龙放大镜

修表专用

网友:
物距太近,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