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线键鼠套装的接收器坏了怎么办

楼主(2023-05-20):
2.4G的无线套装买过几套,有鼠标失效的,有键盘失效的,这回是接收器坏了,能不能不同品牌的给配对一套出来

网友:
不同品牌的基本不通用,同品牌的也有可能不通用...

网友:
罗技的可以买接收器配对

网友:
不同品牌不好配

网友:
我是第一次听说接收坏的,

网友:
老的和新的还不配呢,这个有点难

网友:
只知道富勒的可以

网友:
,罗技优联的也可以

网友:
雷柏的应该也可以但不确定

网友:
,大品牌有兑码软件的可以试试.

网友:
不同牌子不通用,配对软件不一样

网友:
即便买了还得有对码软件。

网友:
到官网上去看,一般如果能自己配对,官网会提供配对软件的。

网友:
我也有坏了接收器的无线鼠标,
只能当备用件。

网友:
公模产品可能通用,看看坏掉的接收器是什么牌子吧

网友:
不太好弄,我记得试过,找不到软件

网友:
山寨的牌子通常都是oem的货TB上找卖接收器的商家通常有适合的。
如果是牌子货只能问品牌的客服要对码软件。

网友:
接收器丢了,只能废了。。。

网友:
我记得有个万能对码软件,你试着百度一下。

据我的经验,同一时期的设备,接收器方案通常一致,互相可以配对,只要找到对码软件。不同时期的,比如说罗技的单接收器和优联接收器,都有好几代,不通用。

网友:
接收器遗失了能再买一个配对吗?微软的无线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