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分享下mos管的焊接方案

楼主(2023-05-20):
分享下mos管的焊接方案。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比pcb板的效果好不 先试下6管的。欢迎大神指点指点
wechat_upload16845875706468c432c92fd
wechat_upload16845875846468c44049d95
wechat_upload16845876116468c45b1d094

网友A:
没看懂,你是让我们看铜包铝的焊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是让我们看铜包铝的焊接吗。

不是铜包铝,是焊锡

网友:
肯定比pcb好,pcb一般才1mil厚

网友:
焊的挺好的。

网友B:
这么粗的铜条,用电烙铁得多少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的铜条,用电烙铁得多少瓦啊?

用加热台

网友C:
焊得很好。建议铜条两端用胶木板连接一下,否则以后拧螺丝时MOS管脚会额外受力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得很好。建议铜条两端用胶木板连接一下,否则以后拧螺丝时MOS管脚会额外受力就不好了。 ...

肯定要加啊

网友D:
做点焊机, MOS还是少了一点, 电容再加2,  你这个规格小了, 连接内阻再小也没劲,点不住厚东西,因为电流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做点焊机, MOS还是少了一点, 电容再加2,  你这个规格小了, 连接内阻再小也没劲,点不住厚东西,因为电 ...

你说的很对,但电容增加后,6个MOS管就远远不够了,还需增加几倍才行,因为他们用的MOS管不是一等品,都是些拆机旧货,良莠不齐,而且并联后也没有任何均流措施,每个管子的实际电流不能按200或300安培的标称值来计算的,能达到100安培就不错了。所以,只增加电容不增加MOS管,搞不好第一时间管子就会爆掉。还有,楼主也许并不想点焊厚的镍片,能焊0.1就知足了呢,那样的话,你我都是白说了。

网友:
在大电流下,整个系统各处的阻值(包括MOS管导通时的电阻)会造成较大的压降,焊点上得不到预期的电流,所以两个法拉电容实在太勉强了,搞好了也就是点0.1左右的镍片,那么,前边的用紫铜条焊接的大手笔,就算白费了。还有,楼主的这种法拉电容也不太好,主要是电流的引出难搞,像楼主这样动手能力强的也只是攻了两个M5的螺纹,螺纹扣很少,连接时拧不上多大力,接触电阻就大了。建议换一种电容,现在拼多多上法拉电容很便宜,购买机会很好,我买的一种2.7伏3000F的仅16.2元一个包邮,那个是M16的螺纹输出,商家还给配了螺母,再用铜板连接,效果好多了,买4个也花不了几个钱,法拉电容输出的电压提高了,可以有效抵消各处电阻产生的损耗,点焊效果才能大幅度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的铜条,用电烙铁得多少瓦啊?

那个加热台是PTC的,峰值功率有500多瓦。你用电烙铁估计也得这个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对,但电容增加后,6个MOS管就远远不够了,还需增加几倍才行,因为他们用的MOS管不是一等品,都 ...

mos淘的米沃奇的功率版来拆的 应该不会差

网友:
这样好,比 pcb焊接好很多。

网友E:
钻孔攻牙,用铜块夹紧是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钻孔攻牙,用铜块夹紧是不是更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