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斑马纸连接的线,真的无解吗?

楼主(2023-05-20):
以前淘宝买的电子钟,用了两年放着不动,结果就这鸟样了
比那个导电条的还差

网友:
我的被我用烙铁烫坏了斑马纸,淘宝上有买一块换上……

网友:
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记得站内有位大佬发过处理方法

网友:
看来有方法也不好处理,还是换新来的简单

网友:
现在各种缩水用斑马纸,坏了都无法修

网友:
我用烙铁烫好过一次

网友:
锈烂了没用了

网友:
好像加一条硅胶条压着会好一点,

网友A:
之前忘记是拆什么玩意,遇到了一个液晶屏下是铁卡子加胶的方案,就是把类似燕尾夹结构那样的小钢片做成斑马纸上黑条那么宽的大小,然后卡在对应的位置上,再打上透明的硬质胶(有可能是树脂),然后铁片整着细铁丝那样的脚,再把这些插入电路板然后焊接,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卡子叫啥名,如果能找到的话,买一点用来修复这种条码纸屏应该是很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忘记是拆什么玩意,遇到了一个液晶屏下是铁卡子加胶的方案,就是把类似燕尾夹结构那样的小钢片做成斑马 ...

导电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导电胶,不知道行不行

不是导电胶,就是用的小铁片弯的卡子,类似下面这种的

记不清是在什么设备上见过的了,当时只是觉得这种搞法挺新颖的。
还有一种更离谱的是很早之前在一个BP机屏上看到的,用的是一种超小的类似内存条插槽那样的塑料凹槽,槽里就是跟弹片,然后液晶屏就在那个凹槽里插着,再通过类似IDE硬盘数据线那样的排线把主板与凹槽底部的针脚接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导电胶,就是用的小铁片弯的卡子,类似下面这种的

这种结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还是第一次见

早期数字万用表的液晶屏也是这种

网友:
看了别人回复,确实板子上好处理飞线都可以,买个通用排线焊上,屏幕那里只能压接,还要导电条,有个键盘也要换

网友:
关键是玻璃那片导电膜不好压……

网友:
更换斑马带还能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