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修了一组30元收来的48V12AH的铁锂

楼主(2023-05-20):
这组电池是三年前30元收来的,15串铁锂无输出,当时查下来是保护板坏了,拆了保护板用的,用了一年多,没什么问题。后来为了安全,就50元买了一块傻板装上,用了不久就突然又无输出了,当时无大的电子负载,就没有再查,放了一年多。今天用电子负载进行7A放电,一开始好好的,在我逐块测每块电池的电压后,发现电子负载停止了放电,怀疑我逐块测每块电池电压时有短路,就又重启放电,其间不时逐块测每块电池电压,想看看是否有特别落后的电池,没发现有明显电压超低的电池,直到测到左上方几块电池时,突然电子负载又停止了放电,就开始查这几块电池的连接,最终发现是最上面横放的那块电池的连接线固定螺丝松了或者没柠紧,造成接触不良,柠紧后,故障排除。

网友A:
30元,真是白捡的

网友:
这个价格和白捡没有两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元,真是白捡的

三年前在废品回收站几乎无人要的,我想电池不会全部坏的,有60%好用就不亏,所以买回来了。

网友:
这个价格真是超值了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池做什么用的?

网友C:
感觉锂电太危险,爆炸起火让人没逃离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锂电太危险,爆炸起火让人没逃离的机会

铁锂加好的保护板还是很安全的,所以我只玩铁锂,不玩三元。

网友:
赚了,废品店的东西有的还是值得掏的

网友D:
螺丝没加止褪垫片吗?

网友:
这个价格真是超值了,乡下的废品站从没见过什么铁锂三元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池做什么用的?

我是给电动自动车用的,原来做什么用不知道。

网友:
铁锂电池比三元锂安全多了。

楼主(2023-06-28):
引用 网友D:
螺丝没加止褪垫片吗?

本来用的就是防松动螺母。

网友:
强迫症表示这螺帽得全换了

网友:
也想去废品站看看

网友:
铁锂电池比三元锂寿命长

网友:
我的15AH铁锂现在已经断断续续服役10年了,现在还可以续航50公里,几乎没有损耗,还可以充进14.9XaH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