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德力 光功率计 故障有功率读数不显示

楼主(2023-05-20):
正常情况下 有光信号 数值都回有变化 但是这个光功率计 插入数字变化不正常 目前不懂是哪里的问题,默认情况下应该是OL,没有底数的,插入会直接显示读数
有懂得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
没有接入信号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我这明显有底数

网友A:
完全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啊

那咋办啊,虽然元器件不多,但是我也不懂,我以为有大神能根据元件来分析下

网友B:
这玩意是不是测量光纤的?

网友C:
得测量才能修啊, 不是主控坏掉的话, 应该好修, 看着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不是测量光纤的?

是的咧,关键是没得图纸,不知从哪里入手,
已经确定测量的头子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测量才能修啊, 不是主控坏掉的话, 应该好修, 看着不复杂.

关键没图纸,也不清楚是如何显示的,这种测量+值有反应,-值就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