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拆修爱普生BT-35E AR眼镜,并谈谈使用感受(新增加一些资料)

楼主(2023-05-20):
前段时间在某鱼看到有人以800元的价格贱卖一套爱普生的AR视频眼镜,卖家描述开机有画面,数十秒后屏幕闪烁,画面消失或花屏。
上网查了一下,全新价格竟然高达15999!双OLED显示单元有着1280x720x2的分辨率,视频输入有HDMIType-CDP Alt功能,支持左右格式3D但不支持英伟达的3D认证,也就是说不能玩N卡的3D视觉游戏功能。但是它自带陀螺仪和一个500万像素的摄像头,可以连接安卓手机玩AR增强现实。看起来挺不错的,于是小手一抖把它买了下来:

先让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什么是AR,什么是VR吧:
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比如HTC的VIVE。就像挂在黑墙上的普通电视屏幕,而屏幕以外则是一片漆黑。屏幕所看到的是通过软件虚拟出来的画面,画面可以是游戏,视频,也可以是通过摄像头拍摄的你的房间,还可以把你的房间虚拟成古堡,甚至是森林。
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如文中的BT35E。它像是挂在玻璃上的透明电视屏幕,屏幕以外的地方,看到的就是你实在的房间。屏幕看到的是通过软件虚拟出来的画面与现实画面的叠加,画面可以是游戏,视频,也可以是通过摄像头拍摄的你的房间的一部分,还可以在你的房间里增加一些物体,如壁画,人物等等。
工业维修中,远程指导人员可以通过AR眼镜上的摄像头实时看到设备的运行情况,并在相应的故障点做上标记,不需要双方费心解释;行业应用中,设计师可以在你的房间中摆上虚拟的家私,让你亲身体会真实的效果。
所以VR更多用于娱乐,而AR多用于工业、行业。

到手一看全套基本齐全,包装纸盒、便携包、说明书和电源等等都在,除了已经装好的鼻托和黑色前罩,少了备用鼻托和透明前罩(照片是后面补拍的,所以控制器有4个螺丝孔):

眼镜主体,看起来有一种炫酷的感觉:

体积小巧,拿在手上轻飘飘的,对比索尼HMZT3的沉重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上两张图对比一下:

开机测试了一下,故障与描述相符,感觉控制器发热比较大,怀疑问题就出在控制盒上。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螺丝,刀片撬了一下又撬不开,于是用手摸了一下背面的贴纸,果然发现了猫腻:螺丝就在贴纸下边,有四个。贴纸粘得很牢不容易撕开,硬来恐怕会撕破或变形,毅然用小刀割开,后期再买胶塞封回去:

拆出主板,正面零件密集,背面除了按键和LED,还有几个电源IC,注意左边的小IC,是德州仪器的AD电路PCM1770;旁边还有一个空置的排线插座不知道有什么用。
开机手摸一下果不其然,主控芯片LCMX02旁边有一块HDMI的处理芯片发热严重(应该是HDMIDP Alt切换用的,型号忘了),怀疑虚焊了,于是点上助焊剂用热风枪吹了十几秒,镊子轻轻一推能自动复位就应该焊好了,放凉开机测试,发热依然严重但故障不再出现,看来和索尼的T3同属一个问题,就是设计缺陷,发热元件未加散热措施!当然也不排除厂家是有意为之,毕竟永久不坏的话厂家也就没销量了。

接下来装上一块散热片,顺便给电源部分加上一个5V1000uF的红宝石,装机复原:

使用中发现屏幕视角太窄,相当于在3米的距离观看43寸的电视,和T3120寸的效果相去甚远,优点就是屏幕小了像素点也小,完全看不到像素点,同为1280x720索尼T3就有轻微的像素点表现;屏幕亮度也比T3要高很多,最主要轻便,不像T3那样戴久了就很不舒服。因为亮度高,不需要像T3那样做成全包围结构,一个人看恐怖电影时两者的差别就会暴露出来:T3因为看不到外边的环境,看得提心吊胆,革而BT35则可以一边看电影,一边留意周围的情况,完全不用担心。

在使用中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图像畸变。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老花的原因,用一只眼看画面完全正常,但是用两只眼看的时候,明显感觉图像中间是突出来的,上下两边各有一条约5厘米(相对于43寸屏幕)的凹槽,3D模式下稍微好一点,HMZT3则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另外因为瞳距不可调,对眼睛的要求也很高。可能设计不是针对亚洲人种吧,亚洲人种瞳距稍微窄一点。眼镜一定要紧贴眼睛,而且一定要在正中间,稍微偏一点边缘就会发虚。

这是用手机拍的网格图,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

手机装上爱普生的Moverio linkUSB摄像头APP,再连接TYPEC数据线,依靠手机不需要外接电源就可以显示手机画面了,可以在手机端实现眼镜的部分功能切换,也可以使用眼镜的摄像头,就是画面有些偏暗,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白天效果:

晚上25WLED灯光效果:

和索尼HMZT3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缺点:
1、重量轻,佩戴舒适但是画面会有畸变;
2、亮度很高,画面清晰但是幅面太小,细节几乎看不清;
3、透明设计,观看画面时可以观察四周情况,并且别人以为你只是戴了个奇怪的眼镜,因为在外边完全看不见屏幕在显示什么内容;
4、可以连接手机使用官方APP,但是支持的功能太少,非常鸡肋;
5、切换方便,长按按键组合即可切换2D、3D模式,不像T3要一层一层地进入菜单切换。缺点是不支持显卡的3D视觉模式,即便可以用iZ3D Driver或游戏自带的3D模式,也会出现有左右两个屏幕却只有一个鼠标指针在两个屏幕中穿梭显示,游戏中无法准确点击菜单等其它兼容性问题。在《古墓丽影:崛起》中甚至会出现本来应该凸出来的地方,实际上却凹下去的现象

最后附上一张超酷的佩戴照片:

时隔数天,补充一些相关的资料和软件:
BT系列参数:

支持DP Alt功能的部分手机:

官方软件,还有一个摄像头软件,建议用“USB摄像头”,请自行度娘搜索:

moveriolink1.2.part1.rar (7 MB, 下载次数: 0)

英文版说明书,没找到中文的:

网友A:
这几套设备,都是多少钱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套设备,都是多少钱的,谢谢,

二手价T3在1400左右,全新2500左右。二手BT35E在5000左右,日本全新直购15999不含运费。不接HDMI只接TYPE-C的话可以买BT40,分辨率更高1920x1080,价格还比BT35便宜几百。

网友B:
有技术就是好,一万大元的东西轻松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技术就是好,一万大元的东西轻松搞定了!

技术是次要的,主要还是碰到便宜又容易维修的主。

网友C:
好一些的AR眼镜,报价挺高的。目前还没有完全普及,销售的还是技术。

网友:
看不出咋好来

网友D:
技术突破,有天科技眼镜和手机一样

网友E:
主打巡检的话,做成个头盔形状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看看能不能加个风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一些的AR眼镜,报价挺高的。目前还没有完全普及,销售的还是技术。

是的,AR眼镜价格普遍偏高。特别是BT-35E,有“工业”两个字加持,价格更是高得离谱。

楼主:
一般使用确实没什么好的,主要是特别用途,比如工业设备维修遇到问题时,你可以戴着它工作,再通过网络聊天软件让设备厂家指导维修,而厂家可以从眼镜上的摄像头实时观察现场设备情况,这样沟通起来更方便;又如在救援时使用无人机,你在观看无人机摄像头的画面的同时,还能通过眼镜无画面的位置看到操控设备的按键以及无人机的实时状况,避免无人机撞到树木或墙壁。而这些都是3D头显无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突破,有天科技眼镜和手机一样

其实已经实现了,BT系列有一个Epson BO-IC400 的眼镜专属控制器,其实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安卓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打巡检的话,做成个头盔形状是不是更好一些。

这机子主打工业,为了适合在各种场合下使用,不能做成头盔,不然就变得不方便了。目前这样挺好的,可以任意跟其它设备组合适应不同场合。

网友:
高科技产品

网友F:
太贵了,玩不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贵了,玩不起呀。

确实,我也玩不起,都是找机会捡便宜的玩。两台都是捡的故障机修回去的。

网友G:
2020年的机器,只到720P有点小遗憾
总的是要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20年的机器,只到720P有点小遗憾
总的是要恭喜楼主

便宜捡到的,就不计较性能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宝了,轻而易举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