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电视看电视用的75欧姆同轴电缆接头,年头太久了,不记得叫啥了。看...

楼主(2023-05-21):
一面是插座 插接天线插头,一面是插头 插电视机的同轴天线插座。

详细的看照片吧:
外观:

ABCD四个面:

内部:
3个电容 是102k 2000V。

楼主:
才发现,手机相机拍照片 怎么这么的 长。。。。

网友:
有年头的接口啊

网友:
防雷击的吗

网友:
年代感十足

网友:
公转母防雷转换器

网友:
以前没有闭路电视网络时电视机上用的转接头,配室外八木天线防雷用的,室内天线可以不用。

网友:
射频隔离器,防止有线网络的“地线”直接与电视机的“虚拟地”相接因二者之间电位差而产生干扰,特别是热底板的电视机,此部件直接集成在电视机内部了。

网友:
非常老的产品了

网友:
应该是射频防雷接受转换器。

网友: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用室外天线看电视,卫星锅都不准用了

网友:
大屁股电视机,有点年头了

网友:
之前的产品,用料很到位的,换到现在的话,估计就是一个塑料盒子。

网友:
热底盘电视射频口隔离用的

网友:
古董产品了

网友:
老电视的冷热地隔离输入接头。

网友:
中间的元件是电感吗

网友:
这玩意挺老的,有年代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