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突然黑屏后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引起的故障

楼主(2023-05-21):
苹果6S突然黑屏,不开机,充电也无反应

拆下屏用1200元的数字电源上电大电流

再放热成像仪下看看,有高温零件

主板的主供电,测试阻值为0短路了

把高温区域的贴纸撕掉,再次热成像仪检测,很明显了,某电容位置60多度的高温

看看点位图

抠掉C3619电容,此网络上有多颗,可不用补回

测试电容确实短路了

再测试下主供电网络,恢复正常阻值了

主板清洗美容后装回机壳

完美修复大电流不开机

END

网友:
有设备有技术真羡慕

网友:
设备真高级啊

网友A:
苹果史上最强钉子户

网友:
装备齐全啊

网友:
设备优秀  技术到位  思路清晰

网友:
图纸哪来的?

网友B:
我的手机以前遇到过,200元在一小店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手机以前遇到过,200元在一小店修的

价格合理,不内卷,太便宜的没维修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史上最强钉子户

确实是钉子户

网友C:
放热成像仪是直观方便,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热成像仪是直观方便,就是贵。

还好,才1000多块

网友:
设计总是有道理的,最好补一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合理,不内卷,太便宜的没维修品质

是的,靠的是技术

网友:
200这个手艺维修,不算贵啊

网友:
羡慕那些会修理的。。

网友:
6S确实牛,可能是由于内存是2G的原因,如果是6就太卡了

网友:
有装备 有技术 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