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蜂窝铝板如何固定?

楼主(2023-05-21):
如果我裁1.2×2米左右的蜂窝铝板,立起来,下边安两个脚,正面贴约7-8公斤的东西。差不多这种感觉:

脚是自攻螺丝固定的。如果板是木头或者其他实心材料,吃钉力肯定够。但是铝板里边是蜂窝(类似的结构还有中空阳光板),仅仅靠表面薄薄一层铝或者塑料吃螺丝,感觉不牢固?

网友:
打穿蜂窝板,固定到那2个脚上。

网友:
打穿,用螺丝固定,下面垫一个大一点的垫片

网友:
楼上正解,垫片要厚要大。显示器尽量贴紧板面。

网友:
打穿加垫片

网友:
做投影幕布?没必要这么厚吧

网友:
居然有蜂窝铝板,长见识了。。

网友:
打穿,有一种石膏板的螺丝钉,应该可以用

网友:
蜂窝铝板是用胶粘的还是焊接的?如果是胶粘的,胶水成分安全吗?

网友:
打穿,用螺丝固定这是好方法

网友A:
要看你正面是什么要求了,正面允许不平的话,就打穿然后螺丝加垫片固定,要求要平的话,去定制个特大号头部的沉头螺钉应该也可以,要求完全平的话,我记得铝应该和可以和镍点焊在一起的,买点厚镍带沿着支脚的部分点焊上去,然后支架如果是铁的话,点完就可以用喷灯或者是大功率铬铁直接焊锡丝焊死了,如果是塑料的,那就在镍带上先焊上丝杆或者螺帽,再用对应的东西固定到支脚上。

网友:
用胶粘完全没问题,蜂窝铝板非常轻的,面层和蜂窝一体的非常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正面是什么要求了,正面允许不平的话,就打穿然后螺丝加垫片固定,要求要平的话,去定制个特大号头部 ...

您这个全面,谢谢指教

网友B:
在背面对着蜂巢开孔,稍微开大点,用AB胶浇注满一个蜂巢,胶铸一个螺母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背面对着蜂巢开孔,稍微开大点,用AB胶浇注满一个蜂巢,胶铸一个螺母在里面 ...

等胶干了再自攻螺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胶干了再自攻螺丝吧?

灌胶的时候把注塑铜螺母铸进去。关键是什么AB胶能粘铝合金。

网友:
赞成14楼的做法,穿孔部位灌注AB胶。

网友C:
无痕胶贴vesa孔距扩展螺丝背贴片

平替的小了点 ……上免钉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痕胶贴vesa孔距扩展螺丝背贴片

平替的小了点 ……上免钉胶

我不是挂显示器或者电视,不过您这个推荐很有想象力,收藏了

网友:
这个板子点受力不行,面受力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