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两块奇怪的江波龙固态:S900F/S903F,颗粒容量比标称容量大了一倍

楼主(2023-05-21):
如图:

两块硬盘均是标称64G,主控都是2258H,百度没有找到这两块盘的信息
其中S900F为3片NW837,我查询的结果是单片48G,一共应该是144G
S903F为四片NW924,单片32G,那应该一共是128G

是不是我查询的颗粒信息有误?如果无误的话,为什么颗粒容量和实际容量差别这么大

网友A:
是不是废片,坏块多,屏蔽后当小容量的用

网友:
缩容保命是什么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废片,坏块多,屏蔽后当小容量的用

废片配58H感觉有点奢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片配58H感觉有点奢侈啊

厂家肯定按高的卖呀

网友:
这个盘还是不错的,板子质量也好,拆了颗粒上l06b,妥妥的mlc512g,做个移动硬盘很好

网友:
按120容量开开试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可能是芯片质量不行了,坏块过多等等不稳定,就舍弃一部分呗

网友:
凯侠自己的盘都这样搞过

网友:
坏块太多!缩容保命

网友:
体质不好,需要降容

网友:
都是走sata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