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全网首拆 光学指纹头

楼主(2023-05-21):
      指纹锁随着时间慢慢的普及起来,指纹采集器有几种,光学采集就是其中一种,但对光学指纹头上面就一块玻璃一直很好奇,没事就拆开看看,拆开之后才发现,上面那块玻璃(不一定是玻璃)是有造型的,应该会折射,手指按上去指纹折射到下面的摄像头来采集,再到控制部分识别。不过这只是个人认为,不一定准确。还是上图才是硬道理。

主角:光学指纹头

拆开下面的盖子就看到摄像头了

指纹头主板,芯片是AS608

另一面

指纹头排线有印字

上面这块就是有造型的玻璃(不一定是玻璃)

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老款的,现在新的应该都用压敏的来感应的,据说有些传感器还能采集温度,防止指模这些...

网友:
有造型的玻璃可能是树脂,做眼镜片的那种。

网友:
不知原理如何

网友B:
感觉有点像银行的设备,也是采集指纹的。

网友C:
看起来挺简单的,主要是算法吧

网友:
不就是一个棱镜吗

网友:
手机的也是摄像头

网友D:
微距摄像头配合棱镜,检测全反射面指纹图案。手机指纹传感器更高级,后置是红外线,屏下是光学传感器加OLED曝光。

网友:
太精细,看不出啥来

网友E:
短焦摄像头加透镜,不知道安全性比起电容式怎么样

网友:
多棱镜,有些像是光学鼠标的结构

网友:
现在大多数屏下指纹应该也是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老款的,现在新的应该都用压敏的来感应的,据说有些传感器还能采集温度,防止指模这些... ...

指纹采集有三种方式:光学式、电容/电感式、生物射频式。光学是比较早的采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挺简单的,主要是算法吧

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像银行的设备,也是采集指纹的。

类似吧,我拆的这个是指纹锁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距摄像头配合棱镜,检测全反射面指纹图案。手机指纹传感器更高级,后置是红外线,屏下是光学传感器加OLED ...

厉害厉害!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焦摄像头加透镜,不知道安全性比起电容式怎么样

厉害了!
安全性具体怎样不清楚,但据说采集电容式的灵敏度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