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普通使用,T12足够了,基本7-8秒化锡

楼主(2023-05-21):
    不管是自己搞点电路,还是维修,一般情况下,T12焊台够用了。

     以前那种焊笔性能还是不行,焊的时候还需要等一下才能回温。

网友A:
自己做个苹果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苹果白光

没理解,白光是不是就是指T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理解,白光是不是就是指T12?

T12原装芯子便宜好用

网友:
白光挺多种,,,,T12方便好用些

网友:
T12已经不再白菜了吧

网友:
942的做工最好看

楼主:
942和936有什么区别?内部结构很像啊!
942和T12比,有什么优势?感觉现在T12使用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
用了T12就不想用别的了

网友:
T12确实很好用,尤其是白菜白光拉低了价格,对于T12的普及功不可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苹果白光

你图一的烙铁芯是那种品牌的?感觉很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苹果白光

这么多头子,专业玩家啊。
普通家用根本用不完了。

网友:
会搞T12不贵成本

网友:
楼主这么多烙铁芯一看就很专业,专业的还是上高频焊台吧,T12就适合一般用用,或者接个工具锂电池移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图一的烙铁芯是那种品牌的?感觉很特殊

WD52,,,,白光全新原装,,130大洋一根,,很贵哈

网友:
确实有点多,

网友:
那种奥科高频焊台的芯子太贵,且不能调温,

网友:
羡慕你好多烙铁头啊,几辈子都用不完,我就买了三根,做了两把,主要是24V开关电源和笔记本电脑电源太多了,用616小板,纯白菜白光,家用足够了。

网友:
做了5个616板子的T12烙铁,现在基本不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