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电源测电容耐压

楼主(2023-05-21):
所谓固态,16v

漏电有点大,可能是测了一次耐压后没恢复

16v普通电解

看出耐压值了吗,这个电解反而漏电较小,难道是液态的恢复快?

网友A:
没有boom,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boom,可惜了。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电容到了毫安档,基本内伤很重了~

网友B:
漏了怎么办?想出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了怎么办?想出办法了吗?

可以自己修复

网友C:
测过的电容是不是都报废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电容还能用吗。

网友:
好办法,但高耐压的不好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过的电容是不是都报废了?

休息几天就好了

网友:
测过稳压二极管,配套的软件里面设置好了,自动出来结果了。

网友:
可以开专贴了 ,这表看了几次了

网友:
只能低压吧

只要电流小,有耐心(高压就很费时)
不会测坏的

网友:
这是要测耐压?不用恒流源就测耐压?

网友:
用高压鼓一个电容看看

网友:
meiboom就是胜利~

楼主:
可防可控,哈哈

网友D:
是根据漏电电流来看耐压达到标称值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根据漏电电流来看耐压达到标称值的吗?

是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