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手枪钻开关里有个贴片IC找不到资料

楼主(2023-05-21):
博士手枪钻开关坏了。本来想买个新的,可一看太贵了。就想修修看

里面有个芯片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资料,希望在这里能找到。

谁知道芯片的功能也行

网友A:
手枪钻的型号也拿出来,让大家有这个型号的帮忙找找

网友B:
在买 一个拆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得找了,不是激光打字的。

楼主:
这是手电钻型号 博士TSR 1080-2-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枪钻的型号也拿出来,让大家有这个型号的帮忙找找

提醒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买 一个拆开看不就知道了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应该再买一个新的开关,把这个芯片拆下来。然后在装到原来坏的那个上面,这样不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应该再买一个新的开关,把这个芯片拆下来。然后在装到原来坏的那个上面,这样不就 ...

貌似我们维修员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会有这样的"骚"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