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中创LCR能买吗?想买个低频LCR测电感电容

楼主(2023-05-21):
万用表好几个了,但有时需要测电感电容,还是很吃力,想买个便宜一点的LCR表。
看了中创、胜利这两个牌子,价格差不多。比同慧便宜多了。

网友A:
胜利也是中创贴牌的,所以,哪个便宜买哪个,都一样!
这种电桥维修基本够用了!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也是中创贴牌的,所以,哪个便宜买哪个,都一样!
这种电桥维修基本够用了!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

大神,你头像这个是什么表?

网友:
自制的LCR基本都够用, 所以不是搞研发的话, 低端货足够。

网友B:
370元
10K LCR
黑白屏用5号电池的

是全网最便宜的厂产电桥(外行买,不回翻车)
不是那些大神作品(内行可选买,性价比或许更高)

ET430
550元也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70元
10K LCR
黑白屏用5号电池的

370元的,请问什么品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70元的,请问什么品牌?

10 k

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 k

谢谢您了。

网友:
ET430多了40、100KHZ,测电解电容自带偏置电压,真4线测试,华谊的最高10KHZ,看插座不像4线测量,

网友:
      看坛友发的帖子里副参数很拉跨,判断器件质量主要看的还不是副参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