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TL-WR700N,改便携中继器

楼主(2023-05-21):
        手里的TL-WR700N一直插电使用,现在上班的地方外面有公共WiFi,一进屋里就搜不到信号了。想到拿TL-WR700N到外面中继使用,耐可外面没插电啊!遂将它改一下成便携中继器,变成外接充电宝供电使用。哈哈哈哈!
150M迷你型无线路由器 TL-WR700N采用AR9331方案,内置电源,16M DDR-SDRAM,2MB FLASH。这配置放现在低的渣渣,很多人都不用了。

        外观上图

        原来想着Type-C母座放AP开关那面。拆机后,发现位置不合适。装散热片刚好挡住了。然后改在指示灯那面,刚刚好。

        烙铁开好孔,接上降压片,插电试一下机,没问题。原来没散热片的,加装上去,打胶,装回!

改好的样子,原220v插电或插充电宝都可以用

        装好上盖,接上充电宝,测一下网速,还行,够用了!这样可以接个充电宝,套个塑料袋直接丢外面,就可以中继上网了。

网友:
AR9331是神器,功耗真的很低,这玩意根本不热,加散热片多余的。

网友:
无线中继啊?
恩山来的么?

网友:
有个702,中继信号经常死机,TP的东西一般般吧

网友A:
这里面电源是几伏的,能改一下用来给摄像头供电吗

网友:
随便丢外面不怕被扫地阿姨带走嘛

网友:
这个有人改OPWRT了。。。

网友:
位置在哪,有空去看看

网友:
这货好像可以刷openwrt

网友:
2.4g的现在干扰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电源是几伏的,能改一下用来给摄像头供电吗

我降至3.3V使用

网友:
这款路由器功耗低,省电。

网友:
703N根本不用改,直接移动电源供电...

网友B:
这货中继很不稳定,真心不建议这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中继很不稳定,真心不建议这么玩

确实是,中继不稳定。经常莫名断线。。

网友(2023-08-17):
看着改的不错,具体改哪个点呢

网友:
我也有个改好后,不稳定,放着吃灰。

网友:
你这个刷英文版再中继 信号能稳定一点  稳定还得是投资上w的x讯啊

网友:
确实少了 托挖矿得福音各种路由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大哥,那个外壳是怎么拆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