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小容量SSD还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3-05-21):
家里还有几个小容量SSD, 32g64g比较多,现在都不知道能干什么,卖了也不值钱。

网友:
当U盘用啊,需要一个硬盘盒就可以。

网友:
做系统,开机速度有提升

网友:
留给NAS做系统启动盘

网友:
小的SSD大都是SLC、MLC的,在二代串行口上很有优势!

网友A:
我还有 英睿达C300 64G 当年卖999元的土豪盘
当年标配都是320G 500G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 英睿达C300 64G 当年卖999元的土豪盘
当年标配都是320G 500G机械

膜拜土豪

网友:
现在1T才两百多

网友:
组混合存储,给机械硬盘加速!

网友:
软路由用了一个,其他在·吃灰

网友:
系统盘也得128G起步了,拆了颗粒做U盘吧

网友:
放抽屉里吃灰,不然还得占用宝贵的sata口

网友:
我手里的小容量SSD都拆F做U盘了。

网友:
之前价格还可以的时候全出了,现在最小就系统盘500G,另外一个1T游戏盘

网友:
工控机,银行,收银机等等,工业上还有很多

网友:
,给机械硬盘加速!

网友:
老颗粒可以拆下来做U盘,主控板当料板卖

网友:
小容量的可以做个U盘,大一点现在做个系统盘够了。

网友:
也有几个小容量的固态(砸手里了)压箱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