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孤岛太阳能光伏系统实战篇。

楼主(2023-05-21):
冬天有次停电, 开热水龙头UPS冒烟烧坏了,检查主板上MOS管全部烧糊了,修的价值不大,买成品的5KW以上工频机价格太高。
于是自己动手订配件, TB让卖家订制了 12KW大坏牛变压器, 买了成品的工频控制板DIY 10KW工频逆变器,实测 6KW试过,不敢再加功率,平时也用不到这么大的功率长时负载! 此机器比较成功,空载电流1A以下,晚上拉电闸待机比较省电,48V供电,一直用到现在4年多了,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至于为什么48V系统, 玩过的都知道,48V能买到和楼主一样的通讯电池, 我买的全是一个型号的南都4850, 50AH电池 10组。  总计500AH,20多度电的容量基本上够用了!

太阳能光伏板 买的全新 天合大板12块,两台聚友分别接六片,   六片是两并三串。

汇聚线线用25平方铜线, 大负载电池达到100-200A。

成本没有具体算过, 2W软妹币左右, 买的二手电池, 当时实测是足容的, 4年后,放电测试还有90%以上的容量,总线安装有房车多采用的库化计,平时电池容量一目了然,电池买标准通讯是正确的。抽查过电池,拆开看电芯平整没有鼓包,没有漏液,里面像新的一样, 按这个状态标准,8-10年应该没有问题的。
1.通讯电池一般都是大厂做的, 有完善的BMS保护系统,安全性高。  主要是考虑通讯电池安全,放电倍数不够可以多块来凑嘛, 10块电池 ,
一片20放电,  10片 200A电池了,  通讯电池50AH一般1C放电是起码标准。

孤岛光伏系统, 就是自产自销, 别人停电你有电的优越感受, 光伏板自己安装时有点折腾有点累, 几天时间是需要的。最最主要的场地问题!

有场地,有角度才能更好的发挥太阳能的优势!

如果你这样想, 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安装成功应用是快乐的, 满足感是有的。 投个万把二万不多, 好一点的手机都上W, 一台普通摩托的价格,
几根钓鱼杆的费用, 起码这东西还能一直回本, 虽然比较慢,

再过几年, 新能源车的阶梯电池应该很多了, 找点好的, 弄个主板平衡的BMS,组装个几百AH的电池非常容易,并入电池组, 又可以再战N年。

实战图

这是原罪UPS

这台3000W才是真凶

帮手48V32AH, 当时的电池

这是帮凶坏骆驼

小试牛刀 通讯48V 50AH 铁锂电池

小试牛刀 通讯48V 50AH 铁锂电池

后来又买了8块, 电池1W多,占了系统一半的搞入,看此图下半部分

3000WUPS替代主板,这不是我拍的, 是商家图片,我用的就是这款!
订制的大环牛到货了!

净重30KG的铜线变压器, 这个是功率的保障,帅的代名词!

用脚对比一下,

觉得这样对不起观众,于是正观穿鞋对比!
42码大脚是对比变压器外观用的,敬畏之心还是有的,每一点都要认真对待!

焊接配线中, 3KW UPS  里面拆了留个壳

九牛二虎之力安上了30KG的大环牛变压器,上方固定了主板! 右上方小绿球是电感, 加了这个静态电流才会下来!

大家会说, 环牛默认都是平躺着好吧, 可惜UPS机箱躺不平,勉为其难站着工作吧!扎带简单固定一下, 运输肯定不行的。
这东西安装好上百斤,好在平时不会动, 不动就不会坏!

后又在前面板加了显示屏, 和前面通风风扇。

支架安装现场 ,角度调到当地标准角度!

准备的25平方主线, 200A电流没有问题!

DIY的电容组, 防冲击, 聊胜于无, 有一点点作用的。

配线中,

光伏板到货

光伏板到货

光伏安装完成的样子

配线中

配线中。。

汇聚节点。

功率测试,当时只保留这个888的照片!

中午充电的,电流50A 2.7KW

当日发电量

带了网络和监控的静态电流,没开逆变的电流!

初表完成

调试完成,

系统工作正常,几年了没有出过任务问题!
220V后面加了双电自动切换, 逆变器界面可以设置电池到设定最低电压停机,到设定最高电压自动开机!
这样可以做到无人化,自动化!
你感觉不到它, 它在默默的为你为发光发热发电呢!
双电切换时,灯会闪一下, 电脑都不会重启的,也不会弄坏任务市电负载设备,几年验证过了。

双表, 离不开指针表!

娃在用我的工作台

谢谢大家围观, 供大家参考!

总结:
1:慎入此系统, 这个自己要懂基本原理和一定的动手能力, 要不然找不到人维护修理!
2: 一定要有好的场地, 光伏板角度不对效率对折!
3:安全因素要考虑进去, 按照电流来选择多粗的导线。相应的多加一点保险片在回路中, 太阳能光伏板要固定好并接地防雷!
4:孤岛系统是实用的,不赚钱的,理论不坏配件的情况下还是赚的!

网友:
楼主这个牛逼啊。

网友:
通讯电池比蓄电池好太多了,楼主哪里买的,通信电池水挺深的

网友:
骆驼蓄电池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通信基站都在用。

网友:
看起来效果非常好,我也想在楼顶搞一套。

网友:
土豪!离网玩不起,电池是大头

网友:
这个牛逼啊,这电流

网友:
这个电池用3年就回本了

网友:
APC的逆变器静态电流大吧?

网友:
光伏发电是好营生

网友:
手艺不 错,离网光伏工程量不 小

网友:
看起来效果非常好,我也想在楼顶搞一套

网友:
净重30KG的铜线变压器,重量不轻啊。

网友:
楼主厉害,我也想在楼顶弄一套

网友:
实战能力超强!厉害!

网友:
舍得投入才有好的回报!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