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5V2A充电器拆机 长线慢充最好的选择

楼主(2023-05-21):
左边是上一代1.5A的,右边是2A新款
这个充电器规格也比较高,环保20年有效期,6级节能认证
上一代也是20年的有效期

体积比上一代要大一些

这个还是比较好拆的,直接撬就行

主板,输出用的7.5v680uf固态电容
一般5v充电器都用6.3v的

输入用的保险管,这个功率不需要NTC
电容是两个400v10uf两个并联,耐温105度

初级开关管M01K63

次级用的同步整流,但是效率只有83%,效率不如肖特基整流的12v适配器

负载线补最高5.5v,长线用最好了,供电比较足
要是短线用不知道会不会烧坏一些电器,0.5A内一般不会触发线补

网友:
也是容易坏

网友:
坏了就扔。

  5V 2A充电头早就烂大街了,几块钱一个。

网友:
长线慢充,5V 500mA保平安。

  我还在用十多年前的黑莓RIM原装充电头5V 500mA。晚上睡觉前充,早上起床时正好刚刚充满。

网友:
usb输出没有识别,最低0.5A慢充

网友:
快充和超级快充,闪充对电池损害很大,还是慢充的好;非要急用,可以用快充。

网友:
只要能够解决散热问题,持久性就会好一些

网友:
还有固态电容,江苏辰阳代工的都不错。

网友:
我买手机带的快充一直没用过。

网友:
我还是坚持5V1A充电

网友:
6.3与7.5,在5v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不急用手机还是小电流好

网友:
中规中矩,都这样吧

网友:
环保20年有效期,6级节能认证,学到了

网友:
还有好几个5V1A的充电器在使用。

网友:
现在的快充对电池不友好。。

网友:
原来联想也有明显补偿。以前HP 5v 2a圆柱,满载补偿到5.6v,最贵能卖到30元以上。

网友:
如果不赶时间的话,慢充挺好的。

网友:
充电能效比和电池寿命和手机周期性,现在觉得18w充电较好,维持在20-80

网友:
5伏1按包瓶按,块从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