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科龙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3-05-21):
拆一个老旧科龙空调遥控器,看外壳应该有20多年,
拆开主板99年的

背面很干净,一个455k晶振,一个电容。

正面显示屏,主控是EPSONE0C6006F0H 日本原产地,最明显的是那颗胆电容,很老了,标识Vu47 98 51应该是47uf的吧,没见过这样的胆电容,98年底产的,主板是99年1月的

楼主:
前面上传的图片不清楚

网友:
照片清晰,加分奖励

网友A:
没有看到显示屏专用的集成块。估计是都集成到一块上了。

网友B:
主控竟然是爱普生的,那个KDS晶振据说也是小日子货,拿来改石英钟应该比那种杂牌无字的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竟然是爱普生的,那个KDS晶振据说也是小日子货,拿来改石英钟应该比那种杂牌无字的准。 ...

只会拆,改石英钟还有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显示屏专用的集成块。估计是都集成到一块上了。

都在爱普生的芯片里面

网友:
那时的遥控器做的像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会拆,改石英钟还有差距

会拆就行了,换个晶振也就动一下烙铁而已

网友:
木有用绑定芯片,不错

网友:
遥控器要向前看,老古董论做工毫无意思,一个手机软件就能搞定的东西,随便搞个家庭红外中心一句话就能开关机调整的玩意,已经没啥好玩的了

网友:
原装空调遥控器都是硬芯,现在也是,做工甚至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