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oc23寸显示器无显示维修

楼主(2023-05-21):
朋友送的坏显示,19v输出短路。拆开检查板子,目测无爆无裂,测量c709电容击穿,取下通电测试正常显示。维修完结

网友:
秒杀,昨天也修了台联想,不过是电源的5100整流管击穿,换了5200.

网友:
贴片电容和别的电容是并联的吧 你怎么确定是哪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修笔记本时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用“烧机”,不过要控制好电流

网友:
高手啊,我显示器两边花屏,拆开看了一圈,找不出原因,又给装上装着用

网友:
MLCC电容,应该是内部有断裂,然后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