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出几条品牌机4g ddr4内存 条,不加压小超测试下。

楼主(2023-05-21):
除了金士顿,都是电镀。颗粒分为镁光D9WFH和海力士DJR。 金士顿是D9tbk

网友A:
奇怪,这些条子咋好像都有磨损???

网友:
新品也要上机测试啊,当然会有磨损痕迹

网友:
近期存储芯片普遍降价,值得入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这些条子咋好像都有磨损???

DDR4条子的设计而已,第一次见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4条子的设计而已,第一次见到么

还真没见过...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奇怪,这些条子咋好像都有磨损???

D4就是这样,金手指外侧略短,中间略长,整体看是个弧形

网友D:
2楼的是从来没用过4代条吧?中间就是凸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这些条子咋好像都有磨损???

插把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的是从来没用过4代条吧?中间就是凸出的。

之前在公司用过DDR4的鸡鸡,不过我没拆条子出来看...

楼主:
各位谁知道D9WFH颗粒的极限是多少。

网友:
这个也分低压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D4就是这样,金手指外侧略短,中间略长,整体看是个弧形

长知识了,目前全公司基本都还在用着D3的电脑,也就去年某部门摊派了两台电脑的任务,结果买回来后他们的系统跟硬件不搭,只能狸猫换太子把新电脑留下从公司挑了两台相对来说配置还说的过去的换了去,然后这两台用的12代的U,4代的条子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938-1-1.html

这种三星2400也测试下

网友:
DDR4的内存金手指就是这样,中间凸出来一些

网友:
4G太小了,前段时间把自己不用的3条16g的给处理了,放着吃灰贬值挺难受的

网友:
这个发到点“电脑软硬派”板块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AIDA64的版本应该升级下了。

网友:
除了早期一些DDR4颗粒超频性能不好外,中后期的颗粒普遍可以超频3200甚至3600或更高。品牌机所用的原厂内存条所用颗粒一般都强于同规格兼容条,所以二手市场品牌机拆机原厂内存价格也明显高于同规格兼容条。